[PIC32/SAM] 新手请教,harmony 3.0 生成的代码里面没有app.c

楼主(2020-01-15):
新手请教。
请教一下大家,我参考了CSDN中一个哥们的harmony的博客,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一致,他的博客提到了SYS_TASK是状态机,中间用到了APP.C,APP.c里面也是一个状态机。但是按照他的方法,我生成的代码里面却没有app.c;为了这个纠结了好久,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否有影响?
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app.c如何能生成?是不是必须?

网友A:
不是必须的,相当于是Harmony3给默认创建一个应用代码入口而已。这个是在Harmony3的配置工具MHC里面去设定产生的。

这里有很多Harmony3的中文参考文档,可以具体看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index.php?m=Knowledge&a=index&id=172&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的,相当于是Harmony3给默认创建一个应用代码入口而已。这个是在Harmony3的配置工具MHC里面去设定 ...

非常感谢,刚刚已经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
我原来没有加RTOS,app_task是在core里面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