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sb转485原理图

楼主:
想用cp2102做usb转485,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自动收发,有用过的吗,或者有其它的方案可以实现usb转485的

网友A(点评):
CH340G,USB转RS485参考电路图。见9楼。

网友B(2020-01-15):
去淘一个模块,没必要自已折腾.哈哈

网友C:
cp2102是把下位机串口信号转为USB信号送往上位机,那你的实现自动收发是指下位机还是上位机,usb转485还可以用c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2102是把下位机串口信号转为USB信号送往上位机,那你的实现自动收发是指下位机还是上位机,usb转485还可 ...

上位机的自动收发,不是单片机去控制485的是能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一个模块,没必要自已折腾.哈哈

想折腾一下啊,而且集成上去比买的也要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的自动收发,不是单片机去控制485的是能引脚

cp2102就能实现USB串口透传,上位机只需按485协议收与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折腾一下啊,而且集成上去比买的也要便宜

485自动收发,用485芯片加一个三极管就行

网友E:
11520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CH340G,USB转RS485参考电路图。

CH340系列,TTL,RS232原理图。

楼主:
结帖,最后选的这个芯片,缺点是贵

1579167980(1).jpg (270.75 KB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去淘一个模块,没必要自已折腾.哈哈

谢谢分享!

网友G:
max13488了解一下,自动换向

网友H:
我做了一个usb转485自收发的,不过485的传输频率过高就乱码了,最高频率19200

网友I(2020-08-17):
你们知道怎么用74HC14反相器代替三极管 来制作485转串口,达到485自动切换 吗?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