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输出短路自恢复电路

楼主(2020-01-15):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能实现短路自恢复功能么?原理是啥?

网友A:
考虑到MOS管的压降 输入输出电压恐怕不能相等

网友B:
很有意思的电路

网友C:
我看这电路可能画错了

网友D:
“短路自恢复”,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你先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短路自恢复”,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你先说一下。

估计类似自恢复保险丝

短路消失以后电路可以再正常供电

网友E:
短路自恢复该怎么理解?

网友F:
有大师来详细讲讲吗?

网友G(2020-02-15):
电路肯定画错了,pmos需要G>S才能截止,你这怎么搞都不可能G>S,所以你这连短路保护都做不到更别提恢复了

网友H:
LZ这个电路从哪里搞来的?

网友H:
不觉得繁琐,浪费电能么

@Siderlee :大侠看看,lz这个电路有没有断电重启才能解锁的功能?
是有一些。 但是这个取决于需求 要我就直接可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