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现象原因探求

楼主(2020-01-15):
产品做高低温试验,降低到 -25°C 时通信异常,升温到 - 13°C 时恢复正常。  设计方听说异常定位到485部分,就说焊上匹配电阻。(这个匹配电阻当然需要,之前装置工作正常,漏了检查相关部分)  降温到 -25°C,可以通信,再降低到-40°C,维持 12 小时后,通信异常现象未重现。 哪位知道发生了什么?

网友A:
仅凭楼主帖信息无法分析。是否需要终端电阻与温度无关,而与网络结构、位置、距离、波特率等有关。测试条件必须严格统一,然后测量不同温度下的总线电平情况,然后才好分析。

网友B:
隔离485电路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485电路是吧。

没有做电气隔离

网友C:
把匹配电阻拆下来,再做低温试验,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监测通信线,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D:
会不会是485芯片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