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串口通信的数码管么

楼主(2020-01-15):
stm32单片机引脚有限,功能上临时添加数码管,有ttl通信的串口数码管么?

网友A:
那你在做一个数码管显示小板子好了,对外ttl通信的

网友B:
有两个空闲脚就可以做。

楼主(点评):
我想只用一个tx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做一个数码管显示小板子好了,对外ttl通信的

自己做来不及了,主要是时间太赶

楼主:
找到了,结贴!

网友C:
你添加个单片机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别人用单片机和驱动芯片已经实现的板子了。

楼主(点评):
嗯 是的 用了一个io控制就行了 方便一点

网友D:
哈哈,其实有数码管专用驱动芯片的

网友E: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