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使用airkiss配网后,每次断电都需要重新配网

楼主(2020-01-15):
如题,esp8266使用airkiss配网后,每次断电都需要重新配网,我是在原子的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只是用了STA模式,具体程序如下
void atk_8266_test(void)
{
//        u16 rlen=0;
        u8 key;
        u8 timex;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8266 WIFI模块测试",16,240);
        WIFIDA.Header=0XAA;
        WIFIDA.DeviceClass1=0X10;
        WIFIDA.DeviceClass2=0X02;
        WIFIDA.DeviceClass3=0X33;
        WIFIDA.DeviceClass4=0X44;
        WIFIDA.DeviceClass5=0X05;
        WIFIDA.DeviceClass6=0X06;
        WIFIDA.DeviceClass7=0X07;
        WIFIDA.DeviceClass8=0X08;
        WIFIDA.JQ1=0X00;
        WIFIDA.JQ2=0X04;
        WIFIDA.TVOC1=0X10;
        WIFIDA.TVOC2=0X78;
        WIFIDA.CO21=0X01;
        WIFIDA.CO22=0X23;
        WIFIDA.CRCH16=0X01;
        WIFIDA.CRCL16=0X63;
        WIFIDA.Tail=0X55;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OK",20))//检查WIFI模块是否在线
        {
                atk_8266_quit_trans();//退出透传
                atk_8266_send_cmd("AT+CIPMODE=0","OK",200);  //关闭透传模式
                Show_Str(40,55,200,16,"未检测到模块!!!",16,0);
                delay_ms(800);
                LCD_Fill(40,55,200,55+16,WHITE);
                Show_Str(40,55,200,16,"尝试连接模块...",16,0);
        }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E0","OK",20));//关闭回显
                atk_8266_mtest_ui(32,30);
        while(1)
        {
                delay_ms(10);
                atk_8266_at_response(1);//检查ATK-ESP8266模块发送过来的数据,及时上传给电脑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_Mid(0,50,"正在配置ATK-ESP8266模块,请稍等...",12,240);

                                        atk_8266_wifista_test();//WIFI STA测试

        }
}

u8 atk_8266_wifista_test(void)
{
        u8 i=0;
        u8 netpro=0;        //网络模式
        u8 key;
        u8 timex=0;
        u8 ipbuf[16];         //IP缓存
        u8 *p;
        u16 t=998;                //加速第一次获取链接状态
        u8 res=0;
        u16 rlen=0;
        u8 constate=0;        //连接状态
        p=mymalloc(32);                                                        //申请32字节内存
        atk_8266_send_cmd("AT+RST","OK",20);                //DHCP服务器关闭(仅AP模式有效)
//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1","OK",50);                //设置WIFI STA模式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_DEF=1","OK",50);  //配置为单sta模式
        atk_8266_send_cmd("AT+CWAUTOCONN=1","OK",50); //使能上电自动连接AP

        delay_ms(1000);         //延时3S等待重启成功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设置连接到的WIFI网络名称/加密方式/密码,这几个参数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路由器设置进行修改!!
//        sprintf((char*)p,"AT+CWJAP=\"%s\",\"%s\"",wifista_ssid,wifista_password);//设置无线参数:ssid,密码
        while(atk_8266_send_cmd(p,"WIFI GOT IP",300))//连接目标路由器,并且获得IP
        {
        a++;
                if(a==0x0f)
                {
                atk_8266_send_cmd("AT+RST","OK",20);                //DHCP服务器关闭(仅AP模式有效)
//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_DEF=1","OK",50);  //配置为单sta模式
        atk_8266_send_cmd("AT+CWAUTOCONN=1","OK",50); //使能上电自动连接AP
        atk_8266_send_cmd("AT+CWSTARTSMART=3","OK",50);  // 开启智能配网
//        atk_8266_send_cmd("AT+CIPSTATUS","OK",50);  //释放快连所占内存
                        a=0;
                }
        };
PRESTA:

        netpro=0x02;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模块,请稍等...",12,0);
//                                if(atk_8266_ip_set("WIFI-STA 远端UDP IP设置",(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2],(u8*)portnum,ipbuf))goto PRESTA;        //IP输入
                                sprintf((char*)p,"AT+CIPSTART=\"UDP\",\"%s\",%s",wifista_ip,(u8*)portnum);    //配置目标UDP服务器
                                delay_ms(1000);         //延时3S等待重启成功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200);
                                atk_8266_send_cmd("AT+CIPMUX=0","OK",20);  //单链接模式
                                delay_ms(200);
                                LCD_Clear(WHITE);
                                while(atk_8266_send_cmd(p,"OK",500));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模块,请稍等...",12,0);
                        LCD_Fill(30,50,239,50+12,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Show_Str(30,50,200,16,"WK_UP:退出测试  KEY0:发送数据",12,0);
                        LCD_Fill(30,80,239,80+12,WHITE);
                        atk_8266_get_wanip(ipbuf);//服务器模式,获取WAN IP
                        sprintf((char*)p,"IP地址:%s 端口:%s",ipbuf,(u8*)portnum);
                        Show_Str(30,65,200,12,p,12,0);                                //显示IP地址和端口
                        Show_Str(30,80,200,12,"状态:",12,0);                 //连接状态
                        Show_Str(120,80,200,12,"模式:",12,0);                 //连接状态
                        Show_Str(30,100,200,12,"发送数据:",12,0);         //发送数据
                        Show_Str(30,115,200,12,"接收数据:",12,0);        //接收数据
                        atk_8266_wificonf_show(30,180,"请设置路由器无线参数为:",(u8*)wifista_ssid,(u8*)wifista_encryption,(u8*)wifista_password);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120+30,80,200,12,(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2],12,0);                 //连接状态
                        USART2_RX_STA=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WK_UP 退出测试
                                {
                                        res=0;
                                        atk_8266_quit_trans();        //退出透传
                                        atk_8266_send_cmd("AT+CIPMODE=0","OK",20);   //关闭透传模式
                                        break;
                                }
                                else if(key==KEY0_PRES)        //KEY0 发送数据
                                {
                                                sprintf((char*)p,"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02d",WIFIDA.Header,WIFIDA.DeviceClass1,WIFIDA.DeviceClass2,WIFIDA.DeviceClass3,WIFIDA.DeviceClass4,WIFIDA.DeviceClass5,WIFIDA.DeviceClass5,WIFIDA.DeviceClass7,WIFIDA.DeviceClass8,WIFIDA.WordLen1,WIFIDA.WordLen2,WIFIDA.WordLen3,WIFIDA.WordLen4,WIFIDA.CRCH16,WIFIDA.CRCL16,WIFIDA.Tail);//测试数据

//                                                unsigned char WIFIsendbuf2[18] = {0x41,0x41,0x02,0x02,0x03,0x04,0x00,0x06,0x07,0x08, 0x0a,0x0b,0x0a,0x0b,0x23,0x32,0x35,0x35};

//                                                Uart2_TX(WIFIsendbuf2,16);
//                                                sprintf((char*)p,"AA55%02d\r\n",a);
                                                Show_Str(30+54,100,200,12,p,12,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ND=18","OK",2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delay_ms(200);
//                                                atk_8266_send_data(p,"OK",1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atk_8266_send_data(WIFIsendbuf2,"OK",100,18);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timex=100;

                                }else;

                                if(timex)timex--;
                                if(timex==1)LCD_Fill(30+54,100,239,112,WHITE);
                                t++;
                                delay_ms(10);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len=USART2_RX_STA&0X7FFF;        //得到本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2_RX_BUF[rlen]=0;                //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2_RX_BUF);        //发送到串口
                                        sprintf((char*)p,"收到%d字节,内容如下",rlen);//接收到的字节数
                                        LCD_Fill(30+54,115,239,130,WHITE);
                                        POINT_COLOR=BRED;
                                        Show_Str(30+54,115,156,12,p,12,0);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INT_COLOR=BLUE;
                                        LCD_Fill(30,130,239,319,WHITE);
                                        Show_Str(30,130,180,190,USART2_RX_BUF,12,0);//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USART2_RX_STA=0;
                                        if(constate!='+')t=1000;                //状态为还未连接,立即更新连接状态
                                        else t=0;                   //状态为已经连接了,10秒后再检查
                                }
                                if(t==1000)//连续10秒钟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检查连接是不是还存在.
                                {

                                        constate=atk_8266_consta_check();//得到连接状态
                                        if(constate=='+')Show_Str(30+30,80,200,12,"连接成功",12,0);  //连接状态
                                        else Show_Str(30+30,80,200,12,"连接失败",12,0);
                                        t=0;
                                }
                                if((t%20)==0)LED0=!LED0;
                                atk_8266_at_response(1);
                        }
        myfree(p);                //释放内存
        return 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