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低压MOS管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

楼主(2020-01-15):
低压MOS管体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A:
MOS管的DATASHEET都会给出一个VDSS值,这也是体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极限。

网友A:
MOS管其实就一个PN结,就是源极漏极和基底之间有PN结,而源极和基底是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DATASHEET都会给出一个VDSS值,这也是体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极限。

G的控制电压会串到S或者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其实就一个PN结,就是源极漏极和基底之间有PN结,而源极和基底是连起来的。 ...

V DSS 和V (BR)DSS 有哪些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V DSS 和V (BR)DSS 有哪些区别

是一个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