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30,GPIO_TIMGS,GPIO_TIMES,GPIO_TIMCPS,GPIO_PCAS这几个寄存器

楼主(2020-01-15):
这里的设置必须和PXXX_SEL寄存器一致吗?
里面的取值0(PX_SEL)是啥意思?

还有PXXX_SEL如果有多个管脚配置选定相同的数字功能,这个MCU会产生什么行为?

网友A:
GPIO_TIMGS,GPIO_TIMES,GPIO_TIMCPS,GPIO_PCAS这些个寄存器里面也是设置定时器或PCA的特定输入功能,比如GATE、ETR、CHx等功能。
Pxx_SEL只是设置某个引脚的复用功能,当然,有的引脚也可以设置为上述的功能
但是GPIO_TIMGS,GPIO_TIMES,GPIO_TIMCPS,GPIO_PCAS除了可以选择引脚,也可以选择MCU内其他模块的输出的触发事件。取0就是该功能由Pxx_SEL决定。

至于你说的多个管脚选定相同的数字功能,手册已经说了不能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