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堆“国产教材”

楼主(2020-01-15):
有人说我买了一堆国产教材:

来晒晒我的一堆“国产”教材。

我有3个书架/柜,有一个书架专门放书名中是汉字的,是这个:

除了郑君里的信号与系统,以及黄昆的半导体物理学,剩下的两本国产教材是我的两个老师写的教材,以及一本清华大学的CMOS电路设计,
剩下的书名中虽然是汉字,但都是外国人写的,算不上国产吧?

这么多书中,也就5-6本是国产的,这个比例很高吗?算是“一堆”国产教材?

楼主:
这个外行还说我言必称IEEE?!

不但是我,全世界学analog IC design的,除了教材,就是看IEEE旗下的核心期刊,尤其是固态电路。
据我所知,国内电子类强校如西电、成电、东大、复旦、北大、清华等,都买了这个数据库的,一年几百万的。

不看这个,难道去看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免费我估计都没几个人去看的。

楼主:
这个外行还说我不知道not a force

来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电动势EMF的:

只不过人家强调了:虽说是力,但不是机械力,而是电磁力,所以电动势的量纲不是力。

楼主: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越是无知的人,越是自信。

楼主:
顺带把下面关于皮尔斯振荡器起振时间计算的帖子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有人断言:说能手工分析的是大忽悠,因为电路是非线性的。

看看IEEE上某个“大忽悠”给的计算公式:

这个tA减去tao*ln2就是启动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外行还说我不知道not a force

来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电动势EMF的:

我本不想跟这种人叽歪  但这人今天居然又双叕开新一贴来讨伐   我只能摘录原贴的来回应

electromotive force这词出现的时候,(电磁)场的概念还没有,只有力的概念,于是法拉第就用electromotive force来描述电磁感应现象,后来用electromotive force来表示感应线圈两端的开路电压,现在electromotive force是势的概念,所以翻译的人将此中的force翻译成“势”是正确的,就是怕有人误会为"力”。

而且,物理量的量纲不同,就是这两个物理量本质的不同! 也就是完全不同的物理量,比如说长度就是温度你敢信么?

补:此人贴的这个截图不是昨天那个什么  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材 “ electromotive force does not have the dimensions of force ....”   他昨天的截图,老外已经告诉开宗明义的告诉他,electromotive force 和 force的量纲不同!  不过这人不懂什么是量纲也正常。

楼主:
如果是随便从某本书上摘抄两句话,就叫做学问,就叫很懂,那么乡下老头、老太太也能做学术研究。

关于电动势的三个定义: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032-1-1.html

有个傻子连这三个定义也区分不清,来个混搭--每个定义上抄一句,还在那美了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外行还说我言必称IEEE?!

大家帮忙回忆一下  这个人在这个板上批判过哪些国产书 中文论文

圆教授、郑君里、西北模电王?、北航雷、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带把下面关于皮尔斯振荡器起振时间计算的帖子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02-1-1.html ...

把论文引用格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他是不是解决的你的原贴中皮尔斯晶体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帮忙回忆一下  这个人在这个板上批判过哪些国产书 中文论文

圆教授、郑君里、西北模电王?、北航雷 ...

再给你补充一个:我现在在同僚班批眼下的网红--中科院的博导徐中民。

此人不但用抒情散文代替学术论文,**中还大搞封建迷信,例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宣扬道家玄学。

本人不但批徐中民,还批其导师程院士了。

程院士引咎辞职时说,他2011年就退下来了,对于论文发表一事不知情。

实际上,徐中民这个论文还出书了,书中序言就是程院士写的,而且徐中民本人也说师娘要求他撤稿!
也就是说,徐中民发表这个**,他师傅师娘都是知道的,所以程院士撒谎来撇清关系。

楼主:
本人不但批徐中民,还批其导师程院士了。

程院士引咎辞职时说,他2011年就退下来了,论文发表一事不知情。

实际上,徐中民这个论文还出书了,书中序言就是程院士写的,而且徐中民本人也说师娘要求他撤稿!
也就是说,徐中民发表这个**,他师傅师娘都是知道的,所以程院士撒谎来撇清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不但批徐中民,还批其导师程院士了。

程院士引咎辞职时说,他2011年就退下来了,论文发表一事不知情 ...

请不要在模拟版讨论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请发到什么的同僚版或者你自己的自留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又不是我儿子,为何强迫我帮你分析6阶电路,上传论文给你看?
就你这三脚猫功夫,说话都不利索的,能看 ...

你这是人急跳墙啊   天天人身攻击   好像现在没啥人理你了  我还是离你远点

网友B:
当年花钱买了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某教授编写的图书 在同他请教过程中 该人直接爆口道  你花18块钱,还想学到什么东西      哎 这就是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人急跳墙啊   天天人身攻击   好像现在没啥人理你了  我还是离你远点

我见到学痞(就是打着学术的幌子玩流氓无赖技术),就控制不住语气,抱歉哈

楼主:
还没人理我呢,哈哈?。。。。

请注意,好长一段时间没更新**了,所以有100多人撤退了。没有时间的原因是晚上回到家很疲劳,写一个多小时文档然后发表,中途就趴桌子上睡着了,然后仅有的睡前时间,还要在论坛上和这两三个无知者叽歪。

楼主:
2019年度,我遴选出中国最坑人的一个逻辑术语是----白马非马!
根据过去一年多在论坛的交流,得出的这个结论。

这些人一旦记住白马非马,再想让他理解一些说法,比登天还难。
例如你说[多值函数不是函数],他就说你这是白马非马,必错无疑。
例如你根他说积分常数未必是常数,他就说你这是白马非马,必错无疑。

本贴讨论中又出现一个白马非马,某些人喜欢望文生义,【电动势】必然就是【势】,【电动力】就是【力】!
实际上,【电动势】这个术语,突出的是【功】的概念,对应的专业术语是Electromotance!
而EMF这个概念,突出的是力源的概念,例如化学扩散力!

当然了,这里说的害人,只是因为读者停留在汉字表面意义上,而没有深入理解造成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体会到定义难的困境。例如振荡器的分类,是超级困难的一件事,而不是初学者理解的分为正弦波振荡器和张弛振荡器就行了,简单。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不要天天抱着教科书啃,多看看论文,开阔眼界,就不会如此自信的死抬杠了。
例如教科书介绍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说的是一清二楚,而实际上学术界已经争吵100多年了,现在还在争论。
再例如教科书上介绍有源无源的定义,非常简单,P(t)>=0就行了,而实际上不同书籍/论文仍旧有意义,虽然用的最多的是积分>=0。

楼主:
小7说我不懂电动势,说绝对不能说力,因为not a force!

来看看物理学大佬费恩曼怎么说的=

估计自信哥要说了:费恩曼不如我懂物理

网友C:
“电动势”...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376-1-2.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7说我不懂电动势,说绝对不能说力,因为not a force!

来来来来  这个言必称读英文文献的英语天才 这时候却有贴上了二手的中文翻译!  在一遍遍被打脸的之后又想拿费恩曼背锅,费恩曼表示我不背着锅。
看看费恩曼怎么说的:

We call this net integrated push the electromotive force (abbreviated emf) in the circuit. More precisely, the emf is defined as the tangential force per unit charge in the wire integrated over length, once around the complete circuit.

楼主:
言比称打脸!
每个帖子都打一下,脸都打钟了,但是我也没看懂是怎么打的

先是说not  a force

现在又用大号红字把力标示出来:

我都看的是一脸蒙蔽,这怎么是打我的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言比称打脸!
每个帖子都打一下,脸都打钟了,但是我也没看懂是怎么打的

我的麻呀  这英文水平还能读英文文献?

费恩曼说 电动势是力沿线的积分 ,这家伙读成电动势是力

苍天啊!

长度是速度对时间的积分,然后 长度就是速度?!
质量是密度对体积的积分,然后 质量就是密度?!

.

楼主:
和本版面这三位神仙聊天,都聊的我怀疑人生了。
人家讲话使用的逻辑,不是意大利进口,就是埃及进口的,一般人看不懂。

例如我帖了正弦波波形,给出了正弦波波长和周期的关系,有人发了一堆帖子说错了,但是我读了一万遍都不看懂哪错了,错哪了。

再例如我说矢量的定义,只用两要素--大小和方向---是不够的,需要增加第三个。
大侠窜过来说我不懂矢量,搬出了北大赵凯华的书----来证明我是的,赵凯华也说的是三个要素。

这样一聊天我就蒙蔽,真的看不懂说话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麻呀  这英文水平还能读英文文献?

费恩曼说 电动势是力沿线的积分 ,这家伙读成电动势是力!

果然是才子!!!不读北大可惜了!!

more precisely前面是文字描述,后面是数学公式描述,换言之,先定性,后定量!
你知道两个描述之间的关系吗?

楼主:
【费恩曼说
电动势是力沿线的积分
,这家伙读成
电动势是力
!】

根据这个论断,可以看出这个硕士研究生可能是蓝翔职业学校毕业的。

举个例子:我在关于静电场的文档中提到:

这个公式什么意思?用力F来定义电场E!即单位正电荷实验粒子所受的大小和方向,就是E的大小和方向!

硕士研究生闻听此言,勃然大怒:
苍天哪,这个人连力和电场强度都分不清啦,他说力是电场啦,这还让不让人活啦,捶胸顿足,满地打滚,苦的泪流满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才子!!!不读北大可惜了!!

more precisely前面是文字描述,后面是数学公式描述,换言之,先 ...

虽然我的英文只有小学水平,不过我可以告诉你more precisely前push应该翻译成“推动能力”等比较好,而不是 “推动的力”。
要是你认为“能力”的“力”也是“力”,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的英文只有小学水平,不过我可以告诉你more precisely前push应该翻译成“推动能力”等比较好,而不 ...

复旦大学郑永令的英文水平,比你强十万八千倍,你还是不要在这东施效颦了。

网友A:
我原来还以为这人只是看书看不懂,原以为这人英文应该还不错,毕竟言必称英文文献,天天喊要搞翻译,现在发现这人英文也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还以为这人只是看书看不懂,原以为这人英文应该还不错,毕竟言必称英文文献,天天喊要搞翻译,现在发 ...

连积分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还在这装犊子?你是不是只会简单的看看量纲或单位啊?????

楼主:
好了,不和你们这些菜鸟瞎扯了,下面得扯点正事了。

关于EMF的定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例如很多比较有名的书是这样定义的:

这个定义会导致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出现悖论,所以精确的定义应该是用电场和磁场定义:

这个就是费恩曼在解释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时说的:如果发现法拉第定律不好使,抓紧找万能的洛伦兹力公式。

注意emf最好用小写,不用大写,因为EMF多是电磁场这个术语的缩写,电动势用小写以示区分。

楼主:
三个书架上,国产书就这几本,有人就一口咬定这是"一堆"国产书!

人家甚至能知道是"逐字逐句"研读的,我前天晒出的逐字研读的书是英文的,而非国产,也就是说我没晒国产书,你远隔千里都能知道,难道是千里眼???

睁眼说瞎话,养成习惯,张口就来,这就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D:
真理越辩越明

网友E:
板凳吃瓜,坐看神仙打架。。。。

网友F:
看到还有好多书没有封面的啊,肯定是葵花宝典。大师这种书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还有好多书没有封面的啊,肯定是葵花宝典。大师这种书是哪里来的。 ...

高价买的,因为很多好书,网上找不到PDF版本,只能高价买纸质版。

国外的书,多是优质无酸纸印刷,正常情况下保存50年都不会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