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天线布线请教

楼主(2020-01-15):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GPS定位的项目,遇到了点难题,采用的25*25*4的陶瓷天线,如图所示,请问布线的时候有哪些讲究:
1. 天线走线附近需不需要挖空
2. 有看到建议天线下方覆地并且露铜

网友A:
覆地 不露铜

网友B:
不需要挖空。

网友C:
1.不要挖空
2.之前公司一直是露铜,个人觉得露不露都行。

注:GPS天线周围尽量不要有元器件(之前一个项目的开关电源对GPS接收灵敏度有很大影响),保证GPS天线下的GND面的完整。

网友D:
天线走线必须满足50欧阻抗
陶瓷天线与PCB接触面有无阻焊可能会造成非常小的频偏,但使用起来影响不大,一般是无阻焊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走线必须满足50欧阻抗
陶瓷天线与PCB接触面有无阻焊可能会造成非常小的频偏,但使用起来影响不大,一般 ...

天线焊板的过孔周围需不需要挖空一圈呢

网友D:
有资料是这样要求的,见图,但国内厂家基本没有特别指出,实践中馈点安装孔做成正反一样的焊盘也看不出多大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天线走线必须满足50欧阻抗
陶瓷天线与PCB接触面有无阻焊可能会造成非常小的频偏,但使用起来影响不大,一般 ...

我问你啊,你的陶瓷天线贴不贴3M胶?贴了胶,挖不挖阻焊有啥区别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问你啊,你的陶瓷天线贴不贴3M胶?贴了胶,挖不挖阻焊有啥区别呢?

不干胶是必须的,不然厂家做上这个干嘛
有没有阻焊看不出什么影响

网友F:
只做过射频的天线,GPS问了下同事,底下铺铜不要挖空的,具体再查下。

网友G:
走弧线,不要直接拐弯

网友H:
这个我清楚,做过很多GPS北斗定位产品。GPS陶瓷天线底部是一大片金属,顶层是一小块金属,焊盘引脚是偏心的,陶瓷最好方的,圆极化效果最好,上下金属片谐振在需要的频段。GPS区域的铜皮要大面积接地铺铜,这样,陶瓷天线的谐振点偏移小。阻抗线尽量不要走顶层,否则要考虑GPS天线对阻抗线的影响,保证阻抗是50欧即可(考虑线宽、和周围铜皮、上下层铜皮的距离、介电常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