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复制项目编译错误" ...production.hex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n ex...“

楼主(2020-01-15):
使用MPLAB X IDE复制项目编译时出现错误" ...production.hex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an executable“如下图
上网查了下,找到解决方案,但都是英文,我这通过中文图文的方式同大家分享下。
1、单击File
2、单击Project Properties

3、单击Manage Configurations选项

4、单击New

5、单击OK

6、选择设备、硬件工具、编译器,单击Apply,最后单击OK,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
原来的那个配置文件跟你的电脑不匹配,或者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原来的那个配置文件跟你的电脑不匹配,或者损坏了???

这个不晓得,我就将项目复制了下,编译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20-04-16):
做个更新,只要在Manage Configurations的conf选项中重新选择设备、硬件工具、编译器、点击应用,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B(2020-08-02):
就是更改文件夹 复制就这样,整个软件还是不太友好,不如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