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多节镍氢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20-01-16):
(无正文)

楼主:
这是一个2到3节的镍氢电池充电方案,再多节的就没有找到了

网友A:
自己单片机做个 控制 监控 电压 电流 控制开关就可以了
电源搞个15V 2A 搞个恒流可调1.5A

网友B:
没有均衡充放电都是骗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单片机做个 控制 监控 电压 电流 控制开关就可以了
电源搞个15V 2A 搞个恒流可调1.5A
  ...

用单片机控制可靠吗?程序出错以后是不是充电就不受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均衡充放电都是骗子电路

什么意思?怎么去做均衡充放电?

网友C(点评):
加个三极管就行

网友A:
自己拿单片机搞,
然后检测每一颗电池电压,有单颗电池电压超过了,打开对应的通道,放电 做均衡

网友D:
每一节电池用一个带基准电压的运放(如cn958)加三极管扩流做泄放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节电池用一个带基准电压的运放(如cn958)加三极管扩流做泄放通道

这是不是太复杂了?就这一块就一堆芯片了。

网友E:
镍氢对过充电过放电没有锂电池那么敏感,一般不需要均衡。

网友F(点评):
正解,又不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氢对过充电过放电没有锂电池那么敏感,一般不需要均衡。

那是做个恒流充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如果是固定构造的电池组,建议在电池组上面集成电池状态管理。
不是仅仅充电。

网友G(点评):
锂电的,一般家电考虑成本,3节以内也不做均衡。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G: 什么家电用3节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固定构造的电池组,建议在电池组上面集成电池状态管理。
不是仅仅充电。 ...

就是直接串联的10节1.2V的镍氢,设备是密封的,组装好以后看不到内部情况,
怎么去做电池管理?

网友E:
电池管理,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看你的需求处理全部或部分):
1 充电管理
2 过放电
3 过充电
4 过热
5 超载
6 短路
7 低温

网友H:
专业锂电池,镍氢电池充电充电柜设计,wx:zfmcs51,tel?13049893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