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andby 模式

楼主(2020-01-16):
STM32F103 的低功耗模式中的STANDBY 是耗电量最低的, 进入后MCU的功耗在 微安级。考虑 进入的方法时必须想到是以何种方式唤醒。网上的例子很多,但大多是用PA0 上的长达3秒的按键来进入STANDBY, 再次长达3秒的按键来退出STANDBY。 实际测试发现如果只用WKUP(PA0)的上升沿来退出STANDBY, 则 无需配置PA0外部中断. PA0 上升沿会直接唤醒MCU.

网友A:
可以贴上两种方式的代码看一下吗?

楼主:
void WKUP_Init(void)  //initial PA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D;//pull dow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在主函数main 的loop里执行
void Sys_Standby(void)
{
        NVIC_SystemLPConfig(NVIC_LP_SLEEPDEEP,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WakeUpPinCmd(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0X01FC,DISABLE);
        PWR_EnterSTANDBYMode();
}

测试时主函数里执行到Sys_Standby(),就进入待机状态。PA0 的上升沿就唤醒。不过待机时测量整个电路板电流时还有4mA的电流,这个应该是其他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