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7993电平不对

楼主(2020-01-16):
有谁用过AD7993吗?用stm32输出推挽高电平,没焊AD7993芯片时,CS,DIN,SCLK都是3.3v左右,焊上AD7993芯片后,CS电平为1.13V,SCLK为3.2V,DIN为2.75V,这是怎么回事呢?线路连接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点评):
也许焊错。认错第一脚

楼主:
刚刚写错了,是AD7793芯片

网友B:
CS是输入端,电平才1.13V,要么是没有配置对,要么是没有测量对

网友C:
CS电平为1.13V,可能是个问题, 如果是万用表量的,  可能里面有波形,   SCK 可能还没有波形,  检查时序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