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7993问题

楼主(2020-01-16):
有谁用过AD7993吗?用stm32输出推挽高电平,没焊AD7993芯片时,CS,DIN,SCLK都是3.3v左右,焊上AD7993芯片后,CS电平为1.13V,SCLK为3.2V,DIN为2.75V,这是怎么回事呢?线路连接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芯片问题吧

楼主(点评):
是从立创商城上买的,好几个芯片都是这种情况

楼主:
刚刚写错了,是AD7793芯片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C:
我没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D:
7793的CS是高阻态,不会对MCU输出的CS电平造成影响,1.13V是不正常的。
核对数据手册,看看是不是把引脚定义搞错了,再核对芯片型号是否正确,检查焊接是否正常。

我年底刚从立创商城拿过AD7793,用着一切正常。

网友E:
是不是芯片自身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