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电动势(“势”与力有关但不是力)

楼主(2020-01-16):
因此坛存在有不少学生和初学者,故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给出澄清说明。相关内容可参考任何一本基础物理学教科书。

楼主:
“势”,首先考虑的就是“势能”;“能”,且作用一段距离(通常所谓力的空间线积分就是这个意思)。

力,没有守恒律;能,则有其守恒律。而这也是在物理上的根本性差异。能量守恒律是一种时间对称性,这也说明了能量这个物理量在物理学中的极重要地位。

楼主:
下面来看“电势”,定义为单位电荷电力所致势能,通常可用电场强度E(单位电荷所受电力)的空间线积分表征。

对于静电场,由于电力为保守力(相应电场为保守场),故其电力的空间闭合曲线积分是零,即无势能差。这其实是显然的,静电力场存在仅与空间位置相关的静电势,相同位置的电势差必为零。

楼主:
接下来再看看“电动势”,我们知道,闭合电路中会有电流,那其必然存在有非静电力所致的“电势”。如果对这个“电势”相关的力作空间闭合线积分,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特殊的物理量——称其为“电动势”。

与电动势相关的能量可以是静电势能以外的任何能量,譬如机械能化学能电磁感应能等。

网友A:
我以前搞自动,经常接触220V,也会触电。
电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相信西方研究电的先贤,也是人,他们用force,“力”去表达,因为在电工这个学科还在物理的怀抱中,我个人认为假定自己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认为电是一股强大的神秘的力量。我在触电时,会觉得突然有个什么力量把我一把拽住一样。

所谓强大只是你自身肌肉的反应。
HWM
这里用“电”表述太过于笼统,没有意义。电动势概念绝对不能与(或电力)概念混为一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再看看“电动势”,我们知道,闭合电路中会有电流,那其必然存在有非静电力所致的“电势”。如果对这 ...

斗胆说一个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点:导体中的电流是靠磁才实现的。没有磁,电子是不会移动的。
形象一点说:电流产生时,电子在导体周围气化成了磁,而在源的另一端,磁又凝结成了电。

网友C:
怎么没人回复,不科学啊,这种科普帖子大家应该喜闻乐见啊,那沙发就是我的了。

网友D:
功和能都区分不了,初中生都不如,真是喜闻乐见过大年。

网友E:
感觉倒象似 "咬文嚼字" 的概念讨论帖

@HWM :是啊, 概念的东西, 很多时候需要理解透彻, 才能达到知识的掌握
HWM
这个“咬文嚼字”很有必要,譬如“势”不是“力”。

网友F:
电动势量纲换算成国际基本单位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势”,首先考虑的就是“势能”;“能”,力且作用一段距离(通常所谓力的空间线积分就是这个意思)。

力 ...

我觉着,“势”是与位置密切相关的概念。

力且作用一段距离,是功,反映的是“能”的变化方式、变化途径,而不是能本身。

HWM
此帖,强调的是“势”的空间属性(即不仅有力,还需考虑作用距离)。“功”反映的是能量状态的变迁,其本质就是能。一个杯子中的水倒入另一个杯子,倒的还是水。不可混淆的是“功”和“储能”,但其本质都是能。
HWM
势(能)显然与位置相关,且与“力作用一段距离”(功)关联。“功”和“能”本就密切相关,这不仅反映在其量纲以及单位的一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