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样就可以当二极管了吗?

楼主(2020-01-16):
请问这样接就行了吗?
谢谢!

网友A:
原理正确。但它的最大电流和压降还要看手册参数是否完备,大电流时要加辅助散热。结电容是否允许高速运行。

网友B:
pmos,方向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方向不对吧

把 mos 管的箭头去掉,应该就适用于 P  N mos 了吧?

网友C:
你要说它的体二极管的话,它本身就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说它的体二极管的话,它本身就自带。。。。。。

我也听说MOS里有寄生二极管,但我并不懂。我就想知道怎么把MOS当二极管用。

网友D:
可以当二极管用的,只接DS就可以,但是楼主的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说它的体二极管的话,它本身就自带。。。。。。

能找英文的就找英文的看吧

网友E:
用万用表应该可以的

网友F(2020-02-20):
mos管没画对吧!按照你的画法管子根本不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