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个芯片比较好?

楼主(2020-01-16):
产品上要用43个触摸按键,大家帮忙选一下,用那个芯片比较好?
或者说有代理商也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A(2023-12-26):
具体选择哪个芯片,还需要根据您的应用需求来决定。

网友B: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对按键的扫描刷新率要求不要,且可以做 matrix button 的话, 6行 x 8 列 14 个按键就可以实现 43 个按键。但是这些按键只能做单点,不能做组合按键(KEY_a, Key_b 同时触摸)。 如果对刷新率也有要求,可能需要考虑 PSOC4A-M, PSOC4-L 或 PSoC4100S Max 这三个系列,因为这三个系列中的部分芯片支持双 CapSense block,刷新率可以做到更高。比较推荐 PSoC 4100S Max 系列,它内置第五代触摸架构,各方面的性能都更胜一筹

网友C:
43个触摸,这个好像芯旺还是沁恒来着,好像有个MCU是支持的

网友D:
直接用几个触摸芯片组合一下吧,也可以用

网友E:
为啥要这么多触摸啊?2片外置的触摸芯片是否OK?

网友F:
有点多了,正常20个触摸就算是很多了

网友G:
建议用多片I2C这种拓展触摸芯片,这种比较好

网友H:
用多片触摸芯片呗,是不是会稳点

网友I:
得看你的触摸逻辑,要是没有冲突的话,其实直接多片触摸芯片一起使用也是OK的

网友J:
有没有可能使用触摸矩阵这种?

网友K:
很多了,估计没有现成的触摸方案了

网友L:
沁恒也咩有在这么多的,主要是43路的触摸,几乎没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