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关于24bitADC(AD7176-2)采集数据 ,数据波动问题

楼主:
用一块24Bit的adc。 采集一个差分信号(单轴传感器,输出的差分电压是0-5V,输出阻抗是10Kmin值,电容27nF max值) 现在传感器静止在桌面上 ADC的值,变化有几百个字的跳动, 数据还会往一个方向移动(0.1mV---0.5mV)这样的移动(明天看看能不能上传数据)
pcb一些问题: 总电源是12V 采用了DCDC过来  我用示波器测量DCDC的输出(输出电容两端) AC档 X1 2mv量程  VPP=13.08mv 波形是正弦波。如图,
                                           dcdc之后就是一个LDO(TLE4264)  一样的测量     AC档 X1 2mv量程                     VPP=11.09mv 波形是不规则抖动波。如图,

电路如图。 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是REF基准给的。基准能输出10mA。 传感器的电流是4-5mA  供电2个 基本可以。
                  输出的模拟电压直接给ADC。 中间有一个 RC网络, 补偿ADC的。 ADC这端是开关电容。 官方手册推荐这样。

怀疑的问题, 第一个PCB布局, GND镀铜处理,导致外来干扰进入。 但是数据移动就不清楚。

现在想判断/确定下 导致是哪方面的问题,1.ADC的问题,2传感器的输出已经限制了, 3.硬件处理不对。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2020-01-16):
图纸烦了 不知道怎么调过来
LDO的波形。REF波形也和这个差不多
DCDC输出端的波形

网友A:
先把dcdc不要了直接ldo dcdc干扰太大

网友B(2020-02-18):
查看了一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其模拟输入部分电压运行在AVDD1+-50mV以内的电压波动能工作。你板子能工作但是数据飘一般是外界干扰的原因,若AD电路采用DEMO上的一般数字通信部分没多大问题,建议先从DC-DC以及LDO方面下手,在不方便更换电路元件时可以将整体的电源供给更换较好的直流稳压电源来供电,然后测量其输出电压参数。在AD模拟部分输入电压稳定的情况下测试得到的数据还是不正常则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提,在更换成直流电源(用电池最直流)供电,其ADC模拟输入电压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应该是PCB或者LDO、DC-DC出现问题,LDO与DC-DC种类繁多选个性能较好好的来验证设计主体是否,其次在PCB布线时要注意模拟部分电源单独由一个LDO进行供电,其模拟地最后通过一个比较细的走线与总的地进行相连,LDO和ADC芯片尽可能的近,模拟部分走线旁边不要走高频信号和大功率线,最好底层也不走(假设你走的是顶层)直接用不接任用网络的铜盖住然后旁边留出间隙,防止电源波动通过大面积的地对你模拟地造成影响,条件好点的可以用专门的元器件进行隔离。以上是我的拙见 若有错误还请指出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