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网站还没搞好么,datasheet都下不到

楼主(2020-01-16):
如题,随便找个芯片资料都找不到.
product页面下面 documents都是i空的...

网友A:
你要看哪颗料的哦?
有一些物料可能是还没release, 或者受管控才没有datasheet下载.
像是MCU,analog,memory等普通的产品一直都是开放的,随便下载的啊..

楼主:
pic16F1614

网友B: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614

网友A:
你访问英文版的就可以了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614
主页上我还真没找到切换入你那个页面按钮, 你是百度到的microchip官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访问英文版的就可以了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6F1614
主页上我还真没找到切换入 ...

不就是楼上帖子里给的连接么换了chrome浏览器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就是楼上帖子里给的连接么换了chrome浏览器也是一样情况.

可能跟你的网络也有关系, 你仔细看你浏览器里面的地址, 你的地址里面的是cn/PIC16F1614,
楼上的回复的是en/PIC16F1614,
是不是你网络或者浏览器绑架了你访问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就是楼上帖子里给的连接么换了chrome浏览器也是一样情况.

就是中文英文版问题,en放英文资料,cn放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