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V5.3 XC16 MCC成功讓dsPIC33EV版PWM已輸出

楼主:
想問一下大大有,如圖如果我只想讓PWM1H和PWM2L輸出,PWM1L和PWM2H都關閉不輸出然後拉LOW的話,我需要如何設定,希望有大大可以教學指導,感謝。

网友A(2020-01-17):
操作IOCONx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IOCONx寄存器就可以了.

有操作,但是都無法,可能是不熟

网友B:
楼主用这颗料干什么用的啊,用的很少这颗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操作,但是都無法,可能是不熟

你看一下你的配置字 设置, 是不是设置成了锁定的?
解锁一下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配置字 设置, 是不是设置成了锁定的?
解锁一下再操作..

我是有把PIN Manager裡面的1L和2H關掉,但是PWM輸出依然還是同步
也有把IOCON裡面的PEN改成GPIO控制,關了L之後,H的波形就很怪

网友C:
这操作66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把PIN Manager裡面的1L和2H關掉,但是PWM輸出依然還是同步
也有把IOCON裡面的PEN改成GPIO控制,關 ...

你搞错了...
是解锁.....不是pin mana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
是解锁.....不是pin manager...

大大抱歉 因為我還是新手 不太清礎解鎖的意思,我在研究看看,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抱歉 因為我還是新手 不太清礎解鎖的意思,我在研究看看,感謝您^^

你看一下配置字, 里面有个关于 锁定 的设置, 如果那里锁定了, 那么你得解锁才能操作这些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