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Harmony 3.0新建工程遇到问题

楼主(2020-01-17):
  近期准备尝试Harmony 3.0,按教程安装,发现新建工程第一步就遇到问题,走不下去了,如下图所示:需要为Framework选择目录,明明已经安装了,但无法选择。

  我使用的X IDE 是V5.30版,但是菜单和教程显示的有些不一样。

Harmony只能下载到C盘吗?自己的工程呢?还是必须放到Harmony下面的目录里?

网友A:
Harmony 可以放在任何盘符啊, 自己的工程也可以随便放。 你看看路径是不是没有指引对,我的默认路径是D:\Microchip\harmony\Harmony3

网友B:
这个是开发哪个系列用的?

网友C(2025-04-23):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看起来你遇到了路径选择的问题,可以尝试重新启动X IDE或者检查一下Framework的安装路径是否正确。如果路径没问题,可能是软件的bug,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C:
可能是Framework的安装路径问题,但是我重新安装会出错,不知道哪儿的问题?不知道技术支持是联系谁?

网友E(2025-05-28):
可以参考这个guide:
https://developerhelp.microchip.com/xwiki/bin/view/software-tools/harmony/getting-started-training-module-using-mcc/
另外你的mplab版本有点老了,建议升级最新版本的使用。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mplab-x-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