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一种长期放置设备的锂电池管理方案

楼主(2020-01-17):
最近在开发一款新产品,产品长期放置,可能几个月一两年都不会使用一次,一旦要用电池必须是满电状态,请教各位有没有成熟解决方案或思路,不胜感激。
产品内部空间有限,只能用外置电源适配器给电池充电,所用锂电为三元锂电池。
本人小白,望赐教

网友A:
如果是长期放置,只使用一次。 还是用 一次性电池保险一点。
   三元锂电 因为 几次曝光的 起火事件,不少原厂已经停产了,如果要用,市场上也买得到。 推荐安全一点的 磷酸铁锂(当然端电压低一些,平台是 3.2V 的)
      充电池如果要备电两年以上,要买自放电率比较低的 大厂产品。
         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 一般 锂电低温性能不理想,如果产品市场范围可能有低温,要找真正耐候型的电池  (千万千万不要轻信对方市场人员乱吹的牛皮,耐候锂电真的极少见)。

网友A(点评):
绝不要轻信所谓进口货! 你以为 苹果 不想用耐候锂电吗?!!

楼主(点评):
这几个方面我都没考虑过,感谢提醒, 还有疑惑,产品需反复使用的,使用频次不确定,几天几周几个月或一两年启用一次都用可能, 如何确保电池时刻处于满电状态,因为启用了就要求必须是满电(或几乎是满电)。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加大电池容量,可以避免自放电、装置耗电等对要求功能的影响。如果体积限制,并且无人值守,除了降低输出容量要求,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建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
经常自检 满电与否,不满就充
电池容量多少?电压多少?

网友C:
用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低就会自动充电,
再加上电池保护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D:
三元锂电的性能和温度范围比磷酸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三元锂电的缺点是自放电比较严重,长期满点寿命会缩短,原则上至少4个月进行一次充放电。不安全主要是质量问题和大规模串联的热失控问题,3年前做过一个充电宝,充满电就吃灰了,去年春节拿出来测量还有3.95的电压,控制电路的待机是0.5uA,其它的电量都是电池自己手————淫了的。没有测试过长期满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
经常自检 满电与否,不满就充
电池容量多少?电压多少? ...

前期选用三元锂电,单节容量2500mAH,5串2并,经升压模块输出24V
外置电源适配器长期插在设备上,以哪种方式来实现充电控制比较好,
我的想法是用MCU定时唤醒检测电压,控制充电,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低就会自动充电,
再加上电池保护芯片就可以了。 ...

5串2并锂电池组,有成熟充电管理芯片方案吗,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元锂电的性能和温度范围比磷酸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三元锂电的缺点是自放电比较严重,长期满点寿命会缩短, ...

查了一下好像车用市场,三元锂电跟磷酸铁锂市占率差不多,
前期测试选用三元锂电,现在也纠结了不知该选哪种,
设备长期无人值守的,就担心出状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5串2并锂电池组,有成熟充电管理芯片方案吗,求推荐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 到30V
最大充电电流:4A
电池没有连接时,可作为恒压源使用
降压型PWM充电控制器
开关频率:300KHz
具有涓流充电,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阶段
自动再充电功能
充电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

看看这个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好像车用市场,三元锂电跟磷酸铁锂市占率差不多,
前期测试选用三元锂电,现在也纠结了不知该选 ...

主要是看你容量多大,如果小都好解决,1:采用双电池,轮流值守;2:采用超电容+锂电池,弥补放电管理期间的间隙,不过那个期间估计万分之一的几率

网友E(2020-03-30):
引用 网友F:
加我QQ:3174515692  我们做电源管理芯片方案设计的.

这个芯片有实际的使用案例吗?应该要搭配控制芯片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有实际的使用案例吗?应该要搭配控制芯片使用。

有 应急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