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 中 反馈的理解

楼主(2020-01-17):
我能够顺着 书本 或者 网络文档 解释的运放  我的困难点在于如下

1.开环,很小的输入,会让输出达到运放的供电电压 我能理解
2.闭环 负反馈,我能够理解从输出级引入至输入级 降低实际输入的量 这个我也能理解
3.根据负反馈 什么虚短 虚断 进行求解 我也能理解
4.我不能理解的是

  先是信号输入,然后输出,再将输出引到输入 ,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执行吗 这不是有个时间差吗? 按道理不是应该 输出电压先接近于运放电源电压再下降到运放比例值吗
  当然我知道 我可能是思路不对,那请问各位大神,谁能告知该怎么正确理解 感谢了

网友A:
电信号传输速度是光速。因此,电路导线、纯电阻的延时可以忽略,只有电容C、电感L以及C、L与电阻R的组合电路有时延。

网友B:
你这个概念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是SR的问题,上升率或下降率太高(此为高频成分),输出跟不上输入,就为包和。

楼主:
感谢2位提供的指导,我会搜索关键词再理解下

网友C:
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关于反馈的理论,还是要看自动控制原理,更深入和细致一些。

网友D:
这个还是好理解的

你能解释下么?

网友E:
说明楼主有动脑思考,会出现饱和,但是首先是从输入级引起的饱和,比如差分输入对的尾电流Itail受限,就是常见的slew rate问题。这个一般在讲运放的动态响应章节transient分析里讲解。
并不是一些错误认为会同时发生的。

网友F:
问题很好! 很会问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就大有进步了。

了解一些自动控制原理,或者信号与系统的知识。你还可以用电路仿真软件或者matlab仿真一下。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惯性太大,导致不稳定的情况,最近板上热炒的振荡器就是这种工作状态。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楼主有动脑思考,会出现饱和,但是首先是从输入级引起的饱和,比如差分输入对的尾电流Itail受限,就是 ...

怎么说么,说同时也对吧,毕竟光速。
但是不同时也对,用来解释反馈过程。
所以我的困惑就是不同时产生的。
因为我模电学的不好,我会用你的关键词尝试搜索看看
不过如果您有时间,可以简单解释下我的主题上的困惑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很好! 很会问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就大有进步了。

了解一些自动控制原理,或者信号与系统的知识。 ...

哎呀,你们吵得 我压根看都看不懂,我只是小白。
信号系统好难啊,换了好几部视频,很难入门,当然可能我智商有问题。
自动控制原理,我以为是机电或者PLc类似的专业学的,我偏向于mcu,哪有那么多时间研究这些呀,
我看模电,也只是想让自己多懂点,毕竟跟软件有点关系。
其实我问的也没有太深吧,只是理论互相解释不通,我就想问如果有时间先后,为什么用示波器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当然可能是分辨率不够之类,那么理论上输出真的是像我描述的那样吗?
其实我感觉肯定不是我描述的那样。求你们这些大神点播下
谢谢
我这些问题问过我学校好多老师 ,他们都是支支吾吾 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呀,你们吵得 我压根看都看不懂,我只是小白。
信号系统好难啊,换了好几部视频,很难入门,当然可能我 ...

你问的问题就是延时,在低速应用项目,因布线电磁传导带来的纯延时,应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人为投进RC参数,也就是带宽不够(响应不及时)。因带宽不够,导致失环的事情比比是。不奇怪。有延时不一定会导致不稳定,但会增加误差。最差就是自激了。

网友G:
楼主问题涉及人类思维与理论建立。
1.思维过界了,至少超越现代电路理论了。
2.由出及入是一个形象化的对电路机制的表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问题就是延时,在低速应用项目,因布线电磁传导带来的纯延时,应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人为投进RC参 ...

谢谢回复,至少您还能回我下哈,那坛子里吵得凶的 都没能把我基本的问题解释下,看来真的厉害的人重来不叫。
那个啥 ,比如就是运放反向比例最基本的接法,怎么加rc 能让我看到输出先是运放电源电压,然后慢慢变成比例电压呢。我好动手试试。
自激 听到就觉得高深,我不是专门搞电路的,这些问题不怎么感兴趣,或者最起码一步步来 我还是个小白,运放的动作我还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涉及人类思维与理论建立。
1.思维过界了,至少超越现代电路理论了。
2.由出及入是一个形象化的对电 ...

感谢回复哈,您说的也不懂,反正就是
1.运放开环 无限大 开环输出接近电源电压 我理解
2.运放输入走输入通道,输出走回馈通道,忽略其他  这我也能理解 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3.信号传输光速 我也懂
4.按道理 输入 运放 输出 反馈电路 输入 是有这样的顺序流程,为什么我看不到波形由电源电压变成比例电压

肯定是我哪里理解的不对 能知道下

@zyj9490 :感谢
建议看TI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指南。原理,要点,应用原则,全面会理解。
@zyj9490 :或许吧 不懂。不过我建立的情况,肯定不是无穷小的输入,普通一般情况
无穷小的差分输入电压*无限大的增益,结果是什么,不确定。而不是输出电源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至少您还能回我下哈,那坛子里吵得凶的 都没能把我基本的问题解释下,看来真的厉害的人重来不 ...

反向比例放大,就二个电阻,在常规下,中小电阻小,分布电容对电路的性能影响是较小的,如果M 级,或几百K 的电阻,那就要思考分布电容的影响了,如果RC 组成的时间常数就较大。这样,可能在某个频率处由负反馈变成正反馈。说白了,几个极点叠加在一起,(环路增益函数上看)。就会产生自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至少您还能回我下哈,那坛子里吵得凶的 都没能把我基本的问题解释下,看来真的厉害的人重来不 ...

在下电阻并一个大电容绝对自激。或者在输出端下拉一个电容0.1UF ,也会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电阻并一个大电容绝对自激。或者在输出端下拉一个电容0.1UF ,也会自激。 ...

我会试试看 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