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OSFET短路保护阈值怎么设计好

楼主(2020-01-17):
各位大神,

最近有在用DRV8301 + 2× NVMFS5C628NL(2.4mOhm) 做电机驱动;
电机相线短路保护一直做的不是很好;

按照手册说的的,我设置了0.123V 的阈值,2个MOSFET并联之后也就1.2mOhm内阻
这样过流阈值就是0.123V / 1.2mOhm = 102.5A;
实际测试的时候大概30A都有可能会触发硬件过流保护;

还是按照mosfet的手册写的:

DRV8301短路时间是1.5us 我设置个200A得了了事;

请教大侠出手相助!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不清楚

网友B:
电流和时间关系, 还有热的问题,  要做好, 发挥 MOSFET 到极致, 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