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片机(6路ADC(自带电压基准),4路PWM,4路风扇转速计器)

楼主(2020-01-17):
大家好,请帮忙求推荐一款单片机,用于主板参数监控。要求6路ADC(自带电压基准),4路PWM控制风扇转速,4路风扇转速计数器。电压基准能够引出来,因为测量温度,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需要用到。要求支持I2C SLAVE接口。单电源供电.谢谢!

硬件IIC稳定吗
xch
使用16只脚,调试2只,电源2只,复位1只。得24脚了。 你这测温用NTC电阻吗? 外加参考没好处,更糟。只是测个电压分压比。

网友A:
基准能够引出来 这一项 就会枪毙绝大多数 芯片。
   如果只是拿来测 热敏电阻,完全没必要:片内ADC 大多支持多个电压比如 Vcc、Vref 为参考电压,热敏电阻用Vcc做基准,适当滤波,不影响测量精度。
      国产赛元 的 7003/8003 应该刚好够用。  它无须额外校准的 全温度范围 0.8% 精度的基准 是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最高精度的。
         如果只要常温精度,湾湾新塘 的 76E003 也不错(片内写有常温基准的校准值,精确到 1mV,很不错。温漂参数厂家没有提供,大概率比较渣)

额,错了。 四路转速计数,8003 没有,要费点脑筋。

网友B:
I2C可以模拟吧

网友C:
2块钱的新唐M0适合你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的目的是替换新塘的83795 SUPERIO芯片。因为它无法做到智能风扇调速,同时也有点小贵。希望能够依据测温结果自动调整PWM来调整风扇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能够引出来 这一项 就会枪毙绝大多数 芯片。
   如果只是拿来测 热敏电阻,完全没必要:片内ADC 大多支 ...

确实。就差了风扇转速计算器不够了。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基准能够引出来 这一项 就会枪毙绝大多数 芯片。
   如果只是拿来测 热敏电阻,完全没必要:片内ADC 大多支 ...

基准这东西别在意它准不准,这个可以软件修订,更重要的参数是它稳不稳,漂不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