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接到一个电力系统的单子,打算用FREERTOS

楼主(2020-01-17):
接到一个电力系统的单子,要求5年内不能死机,不能关机,打算用FREERTOS,不知道这个OS的可靠性究竟如何,以前都用在民用,消费级和简单的工业级上.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外部元件一定要用好的,不能用垃圾货。不然影响系统工作。比如晶振啊,电容啊

网友C:
硬件电路稳定,内存不会溢出,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客户愿意出高价钱,自然没有问题。
除了软件,这个硬件设计不仅要考虑稳定性,还得考虑寿命,比如电解电容尽量不用,或者备份多加几个。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电解电容有保质期。

楼主:
硬件电路上基本上没啥问题,该考虑的都考虑,担心Rtos 5年不关机 会不会异常,用的是FREERTOS 7.4   就是新唐的版本

网友F:
看门狗使能,出现问题重启就可以了,估计有电能累加之类的做好出现多种可能的分析,FREERTOS不是问题。

网友G:
应该还有网络通信功能吧,可以将数据上传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门狗使能,出现问题重启就可以了,估计有电能累加之类的做好出现多种可能的分析,FREERTOS不是问题。 ...

兄弟,不能重启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不能重启啊.

那还是建议裸奔吧,

网友I:
可以考虑用RTEMS,别用freertos

网友:
裸奔比系统稳定。

网友J:
要看功能要求,是不是需要上系统。

网友J:
有系统运行,其实没裸奔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系统运行,其实没裸奔稳定

哦   好的 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