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4开发ATMEGA328PB导致芯片异常

楼主(2020-01-17):
用PICKIT4烧录UPDI接口的ATTINY1617都正常,使用MPLAB X IDE v5.30。
PICKIT4按ISP方式连接ATMEGA328PB,用IPE,烧录、擦除、读取都正常。
用IDE,编译后下载,出现下面的提示,点击Yes后,出现若干提示,最终提示烧录失败;用Debug也一样。
换回IPE也提示错误,见下图

再换成ATMEL-ICE,不管是烧录还是Debug,也提示失败

似乎MCU既不是debugWIRE模式也不是ISP模式。
请教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那个可以烧录,为何还要用这个。

网友B(2020-03-09):
楼主,你问题解决没?我也出现了同样情况

网友B:
我解决了,不过我是用的板载mEDBG。如果需要,我可以把解决我的方法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