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EVT评测+RGB -LED测试

楼主(2020-01-17):
CH579EVT板卡 扩展板上的RGB LED 的控制引脚被引出到了PB0PB1PB2端口,原理图和接线图如下:

楼主:
2. APP分组中新建bsp_rgb.cbsp_rgb.h文件,该文件实现了对rgb 红色、绿色、蓝色灯的亮灭操作。
bsp_rgb.c代码如下:
#include "bsp_rgb.h"
void rgb_module_init(void)
{
        //设置LED RGB 推挽输出20mA电流
    GPIOB_ModeCfg(RGB_R_Pin,GPIO_ModeOut_PP_20mA);
        GPIOB_ModeCfg(RGB_G_Pin,GPIO_ModeOut_PP_20mA);
        GPIOB_ModeCfg(RGB_B_Pin,GPIO_ModeOut_PP_20mA);

        //默认不点亮LED RGB
        GPIOB_SetBits(RGB_R_Pin);
        GPIOB_SetBits(RGB_G_Pin);
        GPIOB_SetBits(RGB_B_Pin);
}
bsp_rgb.h代码如下:
#define __BSP_RGB_H__
#include "CH57x_common.h"

#define RGB_R_Pin  GPIO_Pin_0
#define RGB_G_Pin  GPIO_Pin_1
#define RGB_B_Pin  GPIO_Pin_2

//RGB 红色
#define RGB_R_ON   GPIOB_ResetBits(RGB_R_Pin)
#define RGB_R_OFF  GPIOB_SetBits(RGB_R_Pin)
#define RGB_R_Turn GPIOB_InverseBits(RGB_R_Pin)
//RGB 绿色
#define RGB_G_ON   GPIOB_ResetBits(RGB_G_Pin)
#define RGB_G_OFF  GPIOB_SetBits(RGB_G_Pin)
#define RGB_G_Turn GPIOB_InverseBits(RGB_G_Pin)
//RGB 蓝色
#define RGB_B_ON   GPIOB_ResetBits(RGB_B_Pin)
#define RGB_B_OFF  GPIOB_SetBits(RGB_B_Pin)
#define RGB_B_Turn GPIOB_InverseBits(RGB_B_Pin)

void rgb_module_init(void);
#endif

楼主:
main.c代码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bsp_rgb.h"
int main()
{
    rgb_module_init();
    while(1)
                {
                  RGB_R_ON;
                        mDelaymS(500);
                        RGB_R_OFF;
                        mDelaymS(500);

                        RGB_G_ON;
                        mDelaymS(500);
                        RGB_G_OFF;
                        mDelaymS(500);

                        RGB_B_ON;
                        mDelaymS(500);
                        RGB_B_OFF;
                        mDelaymS(500);
                }
}

楼主:
3.核心板的RGB 灯以红、绿、蓝间隔闪烁,验证了上次的RGB工程的正确性。

网友A(2020-02-22):
什么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