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用ST的NUCLEO板卡自带的ST—Link来调试其他板子

楼主(2020-01-17):
我知道ST的NUCLEO板卡自带ST—Link,而且还输出了SWD端口,想用该端口来调试其他板卡,请问怎么接线?

网友A:
有说明啊,有几个跳线帽

网友B:
看一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C:
其他的核心板,都可以把调试器掰下来,然后可以作为一个调试器。ST的,似乎不可以掰下来。但是有跳线帽,焊接几个线就好了!

网友C:
不过,还是希望,ST设计的话,可以搞一些那种过孔的工艺,可以掰下来!这样的确可以省掉买一个STLINK的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过,还是希望,ST设计的话,可以搞一些那种过孔的工艺,可以掰下来!这样的确可以省掉买一个STLINK的钱了 ...

我的就掰下来一直用呢,stlink和串口同时用,很方便的,把之前nucleo-072的掰下来的。调试特别方便,串口还不用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掰下来一直用呢,stlink和串口同时用,很方便的,把之前nucleo-072的掰下来的。调试特别方便,串口 ...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掰下来一直用呢,stlink和串口同时用,很方便的,把之前nucleo-072的掰下来的。调试特别方便,串口 ...

我感觉 貌似都是和开发板一体的。能掰下来的貌似还真少见。。。

网友E:
其实吧。NUVOTON新塘的那个貌似就很好。

网友F:
说明书也有写,有自带的跳线帽

网友G:
看说明就行了

网友H:
按照说明跳线就行了啊

网友I:
哇 我都没仔细看过他的说明 原来还能这样啊

网友J: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