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阻与负阻

楼主(2020-01-17):
正阻与负阻的区别,本身是简单的,但到了论坛上,就是说不清,所以单独说。

研究端口的伏安特性,方法如下图:

有人连端口的特征是怎么研究的都搞不清,说图中电流的方向画错了,请再看看教科书吧。

负阻的典型特征,是负的斜率,未必非要在第二四象限!因为实际电路中,可以用电压源和电流源,可以随意移动这条曲线(配合二极管?)
移动是简单的。

对于第一个图,虽然当电压v处于0到E之间时,处于第二象限,是个负的静态电阻,但这和负阻是两个概念。
负阻可以用作模拟放大器、振荡器等,但第一个图是不行的。

网友A:
又是两天的审查通过。删。

网友A:
你把教科书上有关内容贴上来吧,我先看看你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教科书上有关内容贴上来吧,我先看看你的依据是什么。

哪本电路分析基础书上没有啊大锅?还要我给你找?

网友A:
正阻和电源的负阻有质的不同,你分析不出电源的负阻,分析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阻和电源的负阻有质的不同,你分析不出电源的负阻,分析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啊? ...

我怎么分析不出了?你讲话太幽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分析不出了?你讲话太幽默了。

如果你那 i 是实际电流方向,那个电源就是个被充电的负载,如同一个正阻。只有当电流反向流出电源,才是供出能量的负阻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那 i 是实际电流方向,那个电源就是个被充电的负载,如同一个正阻。只有当电流反向流出电源,才是 ...

哎,搞不懂你是怎么在学校教书的!连个参考方向都搞不清。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能有争议,我也是酒醉的蝴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搞不懂你是怎么在学校教书的!连个参考方向都搞不清。

这么简单的电路都能有争议,我也是酒醉的蝴蝶 ...

分析一定要建立在定性正确基础之上。

你那第一象限曲线,是外源对左源(负载)充电的曲线。

第二象限是左源对外部负载输电的曲线。

结论:一、二象限曲线都是对负载输电的曲线
即,曲线的电压电流关系是建立在负载上的,不是对左源性质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定要建立在定性正确基础之上。

你那第一象限曲线,是外源对左源(负载)充电的曲线。

你这玩的是绕口令技术!
把源修改成负载,于是说全都是对负载充电,没提源了。

你思维逻辑跟一般人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玩的是绕口令技术!
把源修改成负载,于是说全都是对负载充电,没提源了。

我一直在明确地指出,哪个源在对哪个负载输电,关系、方向明明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明确地指出,哪个源在对哪个负载输电,关系、方向明明白白。

你这迷魂阵摆的不错:

这是偷换概念,不带这样玩的,没有一点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迷魂阵摆的不错:

我这里的“负载”,就是有耗正阻;“左源”就是你图中左侧的电源,外部对它充电的电源(未显示)在右边。

“左源”在被充电时相当于一个负载、正阻,一象限就是这个负载上电压、电流间的关系。

左源和负载没有偷换概念,只是简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的“负载”,就是有耗正阻;“左源”就是你图中左侧的电源,外部对它充电的电源(未显示)在右边。 ...

没办法聊下去了。

建议:自己找本电路基础教材好好看看,不要什么概念都是你自己发明,否则与人无法正常交流沟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聊下去了。

我是根据“理”来聊。对教科书还有理解对错的问题、有教科书出错的问题。服理才是靠得住的。

我手头没有教科书,所以我让你贴出有关内容。我相信我的解读是对的。

以0电流分界,图中的电源在象限一是被充电的无源状态;在象限二是有源状态;两象限电压电流关系反映的都是无源负载的特性,且两象限的斜率一般是不同的。

网友A:
首帖图的无源负载特性分析条件 与 微分负阻分析条件是不同的。以仿真微分负阻为例,见下图。

左边是信号源,Zin是cc负阻振荡器有源电路的输入阻抗,Re(Zin)<0。
此微分负阻特性不是建立在“无源负载”之上的,因此Zin反射系数的模>1,是存在负阻的特性。

你可以根据微分负阻的测量条件安排 电源负阻 特性的测试。

至此,首帖图的教科书分析不能证明电源等效电路不是负阻。

网友B:
你的-1Ω至今没做出来,还好意思扯皮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Ω至今没做出来,还好意思扯皮这个东西.

你们的师傅或者说鼻祖,是不是都是同一个人?玩一模一样的扯皮**?

某个问题你跟他说清了,当时转脸就跑。
过几天等帖子沉下去了,人家又说你没回答!你一回答,人家又转身就跑。。。。

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堂堂一个电工,这么流氓无赖?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1366-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怎么分析不出了?你讲话太幽默了。

正负电阻的根据应是功率正负来判定。经典的基准方向应是消耗功率(阻性负载)。也就是器件内部同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的师傅或者说鼻祖,是不是都是同一个人?玩一模一样的扯皮**?

某个问题你跟他说清了,当时转脸就 ...

我说了叫你焊出来啊,拿表测出来给我看啊,做不出来有什么用?
你就和某些人一样,屁放了不少,仔生不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叫你焊出来啊,拿表测出来给我看啊,做不出来有什么用?
你就和某些人一样,屁放了不少,仔生不出一个. ...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有种就跟小7学,来赌一把,玩点小的,500元就行了。

我如果焊不出-1欧姆电阻,我输你500
如果焊出来了,你输我500!

如果不敢赌,该滚多远就滚多远,只会打嘴跑的无能玩意。

楼主:
在流氓泛滥成灾的地方,对付只会打嘴跑的低能儿,打赌是个无奈,却是高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有种就跟小7学,来赌一把,玩点小的,500元就行了。

可以啊。
不过得先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表测,做的负电阻有源无源。
但我觉得至少得两种不同主芯片的表测出来才算有意义吧。
首先一点就是得保证表本身是正常的。
确定了就找中介吧。我先把钱打中介手上。
给你测量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不过得先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表测,做的负电阻有源无源。
但我觉得至少得两种不同主芯片的表测出 ...

大约是几个月前,此人给我出题:请设计一个负阻,只能用无源RLC实现!

我也给你设计一个题目:你父母不许结合,也不许人工授精,也不许找男人,请在此前提下,再生一个娃!

能滚多远,就滚多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不过得先说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表测,做的负电阻有源无源。
但我觉得至少得两种不同主芯片的表测出 ...

请你设计一个圆形足球,但要求不是圆的

请你做一个肉夹馍,只有馍,没有肉

请你做个小**炖蘑菇,但不能有小**。

请你做一个青椒炒肉丝,但不能放肉

。。。

出这种弱智题目还能怪好玩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约是几个月前,此人给我出题:请设计一个负阻,只能用无源RLC实现!

怎么?我要玩就玩不起了?
我要玩了就要我滚了?
我只是要你说清楚你做的负电阻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就发火了?
还没开始说测试标准就找借口了?
懒得理你这种无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要玩就玩不起了?
我要玩了就要我滚了?
我只是要你说清楚你做的负电阻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就发火 ...

不是发火,而是大牙笑掉了。

还问我使什么表测的,说好听点,对模电是一窍不通,说难听点,是狗屁不通。

跟这种人打赌,除了扯皮还是扯皮,因为他一窍不通,你如何说服他?如果证明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