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好像M0 不支持NVIC VECTOR REMAP?

楼主(2020-01-17):
好像M0 不支持NVIC VECTOR REMAP?

楼主:
STM32F0 没有SCB->VTOR,。。。这个没有,BOOTLOADER变麻烦了啊。。。是不是只有把VECTOR LOADER到RAM里面去啊,

网友A:
这样会不会不大安全

楼主:
嗯,毕竟RAM内容运行时,可改。。

网友B:
不过 Bootload 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参考一下官网手册 AN4065

楼主:
头疼,移植发现的,没有VTOR了,,,已经改好了,REMAP到RAM上。。。

网友C:
这个至少是按照sector擦除的吧,针对写的话是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D:
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E:
是的。M0不支持向量表重定位,可以通过STM32的存储器重映射功能实现用户程序的向量表映射。

网友F:
记得玩ST官方的板卡就是直接复制bin文件,关于这个文件没怎么仔细看过。

网友G:
。。。那我想算上面的运行clk,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H:
用指针不安全

网友I:
这个中断向量表?

网友J:
看不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