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按键按下接地时进入睡眠,当松开时能唤醒MCU?

楼主(2020-01-17):
按键按下接地时进入睡眠,当松开时能唤醒MCU?

网友A:
按键对应的IO口浮空输入?

网友B:
设置上升沿触发中断

网友C:
调用库函数EXTI_DeIn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3,EXTI_Trigger_Rising);//上升沿触发
相应中断内加入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D:
HALT指令前不需要enableinterrupt

网友E:
执行HALT指令其实已经打开中断了

楼主:
那个没关系,反正睡眠都打开中断,就是IO口怎么设置,上拉下拉,上下边沿触发都没有很好解决这个,低电平下进入睡眠不是在中断里打转就是唤醒不了

网友F:
STM32有低功耗模式?

网友E:
请问怎么设置低功耗的模式?

网友G:
看你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H:
硬件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I:
不一定 看寄存器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J:
不能这么说死

网友K:
不一定 有可能是和你想象的是相反的

网友L:
不能这么设置吧

网友M:
还能这样做?

网友N: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呢

网友O:
应该可以 但是感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