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USART3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1-17):
程序编译没问题,如下:(愁死了,一直都不行,使用的是USART3,无输出。如果换成USART1,程序做响应的修改,而且在配置option里选中use microlib 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选中use microlib?而且怎么才能使用USART3)用的STM32f107VC芯片串口调试助手没任何显示: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void Delay_MS(u16 dly);
void COM_Configuration(void);

u8  tab[]="\nHello! everyone,welcome to class!";

int main(void)
{
        u8 i;
        COM_Configuration();

        printf("\n Hello, very good,\t %d",0x55);
        printf("\n\r WWW.ARMJISHU.COM! \n");
        printf("\n\r WWW.ARMJISHU.COM! \n");

        while(1)
        {
                for(i=0;i<33;i++)
        {
                USART_SendData(USART3, tab);
                Delay_MS(2000);
        }
        }
}

void Delay_MS(u16 dly)
{
        u16 i,j;
        for(i=0;i<dly;i++)
                for(j=1000;j>0;j--);
}

void COM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U3.USART_BaudRate =115200;
        U3.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3.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3.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3.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3.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3, &U3);

        USART_Cmd(USART3,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X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3,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p)
{
        int ch = 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RXNE) == RESET);

    ch = (int)USART3->DR & 0xFF;

    putchar(ch);

        return ch;
}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用串口3的中断函数,收到数据用串口1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串口3外接的RS232吗?电平转换芯片,电脑串口直接可以发送数据。

网友C:
多看一下相关资料  别急慢慢来

网友D:
每个串口硬件电路上都是连接好的,比如232串口一接的就是USART1的相关管脚,232串口2接的是USART2的相关管脚,、配置好USART3,使用232串口一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E:
要在硬件电路上有个232串口接的是USART3的相关管脚

网友F:
在主程序里要包含stdio文件啊

网友G:
我也出在这个问题上了

网友G:
我的usart3乱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板子上带了一块max3232电平转换芯片,我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小器件,因此实际转换了两次

网友H:
响应的io口设置了吗

网友I: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J:
楼主能说下是怎么解决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