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置AD不能差动输入怎么办?

楼主(2020-01-18):
我能想到的:
1、减法器。需要4个高精度电阻,是不是贵了点儿?
2、单片机AD支持多通道输入,把差动信号接入2个通道,转换后做减法。孔径误差会不会很大,虽然输入信号频带在10Hz以内,而AD转换周期可以小于30uS。

我应该怎么选,抑或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单片机 ADC 结果减法, 或者外面用运放做减法后再进入 ADC

网友B:
现在STM32的G4系列,内置运放,处理差动输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