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cube上实现

楼主(2020-01-18):
用cube生成的stm32f103的usb 虚拟串口在电脑上不能识别,dp上拉了1.5k电阻,使用非cube的网上例程电脑是可以识别出来的。项目现在用的代码都是cube生成的,所以想在cube上实现,哪位可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A:
这个一下子不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的,需要单步调试代码进行分析的。

网友B:
把STARTUP文件中的stack_size和Heap_size改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C:
是,好多都是堆的大小没有设置好!

网友D:
堆栈用默认的设置就好

网友E:
cube生成的代码之后你还需要自己丰富一下

网友F:
不能指望所有的代码都是cube生成的

网友G:
usb太不稳定了

网友H:
cube上只是一个大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