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最高稳定的时钟频率为多少

楼主(2020-01-18):
请问SP2812 程序烧在FLASH中运行,最高稳定的时钟频率为多少

网友A:
C2000有个特点,就是程序可以在FLASH里运行,也可以拷贝到RAM里运行。

网友B:
在FLASH里运行时,需要插入等待周期。你可以看一下手册,那里面有说明。

网友C: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的话,就从flash拷贝到RAM运行

网友D:
时钟可以使用最高时钟。但它的运行速度不是这样的,因为插入等待周期,就会慢的。

网友E:
100m的木问题吧?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F:
这个genuineMCU的设计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