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SB power switch的芯片

楼主(2020-01-18):
请问TI有没有USB power switch的芯片?推荐一个

网友A:
要求都有些什么呢

楼主:
最大关断电流1.1A

网友B:
TPS2540整合了限流的usb端口电源开关和usb2.0高数数据线开关以及usb充电端口识别电路。

网友A:
TPS2540确实不错啊

网友C:
TPS2540这个片子没有用过   下载一些技术手册看看   大家推荐的  应该功能比较强大   顶起来   呵呵

楼主:
嗯,那就太好了

网友D:
http://www.ti.com.cn/zh-cn/interface/usb/type-c-and-power-delivery/overview.html?paramCriteria=no

网友B:
这个相关的芯片的好没怎用过的
的看具体的什么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