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430G2553上电后P1IN为什么不是0x00?

楼主(2020-01-18):
是什么

楼主:
不是0x46就是0x06,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随机不确定的,输出是不改变

网友B:
是随机的吗?学习了啊

网友C:
应该是随机数

楼主:
票,那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说p1口的其他口的还有其他功能的,并且是默认的。

网友D:
PxIN的Reset值,在user's Guide里说得很清楚了,是"undefined",就是不确定。

网友E:
这个是引脚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F:
上电之后是什么电平?

网友G:
IO默认为低电平吧

网友H:
楼主是要控制什么信号吗?

网友I:
你上电之后都是高电平?

网友J:
这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K:
这个每一个IO都是这样吗、

网友L:
信号问题吗?

网友M:
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N:
可能程序编写的问题。

网友O:
使用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D:
上电之后是0xff吗?

网友P:
你的IO是什么电平信号?

网友Q:
首先不要配置msp430芯片。

网友R:
如果都是高电平,楼主可以首先配置悬空信号。

网友S:
通过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T:
电平信号还是随机信号呢

网友G:
这个信号不固定,建议配置为低电平。

网友U:
楼主是采用的TI的例程吗?

网友V:
后面是什么外设设备?

网友W:
问题不清晰   考虑是不是外部造成的

网友X:
默认都是高电平

网友Y:
不加外部上拉电阻的话只能驱动外部的门电路

网友Z:
IO 口,都是高电平

网友AA:
默认是高电平

网友AB:
置低电平很简单,直接赋值就好

网友AC:
上电默认 弱上拉高电平

网友AD:
单片机IO状态是一个不确定状态。

网友AE:
需要设置成相应的模式

网友AF:
怎么改变单片机IO口默认电平

网友AG:
上电开机,I/O默认为高电平的。

网友AB:
上电的时候会有个复位的操作

网友X:
没有内部上拉电阻,是弱上拉

网友AA:
实际上是高阻

网友Y:
看看手册说明就明白了

网友Z:
IO 口只能在软件工作之后,再清零。

网友AG:
上电复位时 I/O 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AF:
上电瞬间IO管脚默认是高阻的

网友AE:
一般IO口都是输入的高阻态。

网友AD:
主程序先初始化IO口为低电平v

网友AC:
复位后IO处于高阻状态。

网友AH:
最好有个下拉电阻,保证它的状态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