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这方面的例程可以参考吗?

楼主(2020-01-18):
MCU型号:STM32F407
    要求:
          1、将 STM32F407 的 USB (MSC)做为从机,跟电脑通信。
          2、还有文件系统。
          3、采用 cubemx 生成相关的代码。

网友A:
你看看cubeF4的BSP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网友B:
完全可以,多参考下原子或者野火的历程就好了。

网友C:
那么你要用什么做存储器? Flash 还是 SD card

网友D:
这种例程很多的啊

网友E:
文件系统还真没做过

网友F:
文件系统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G:
https://dl.21ic.com/download/code/ic-247681.html

网友H:
有stm32f407的板子和ST-LINK?

网友I:
STM32F407ZGT6开发板

网友J:
STM32CubeMx不仅能生成初始化代码工程,也能生成引脚配置信息的pdf 和txt 文档

网友K:
STM32CubeMx软件是ST公司为STM32系列单片机快速建立工程,并快速初始化使用到的外设、GPIO等

网友L:
不建议学习使用STM32CubeMX工具

网友M:
使用CubeMX有利有弊。

网友N:
操作寄存器,说这样可以更灵活,代码效率更高。

网友O: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的

网友P:
就是usb的通信功能。

网友L:
因为HAL库相比标准外设库难理解一点

网友G:
stm32f407 用keil程序

网友K:
可以使用cubemx配置,使用IDE进行编辑和调试

网友H:
一般可以用Keil这个IDE来编写程序

网友J:
方便查阅和设计原理图。

网友I:
开发板的源程序

网友P:
串口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O:
百度参考看看有没有把

网友N:
利用STM32CubeMX进行STM32开发?

网友M:
个人建议先使用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