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引起lcd液晶屏闪屏的因素

楼主(2020-01-18):
我们经常会遇到液晶屏闪屏的现象,一般大多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lcd显示屏本身的频率太高导致了闪屏
显示屏自身频率太高会出现闪屏现象,但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发生的很少,对于超过了60hz画面闪烁通过眼睛是感觉不出来的,一般的lcd显示屏lcd显示屏的显示标准都是按照这个参数设计。若屏幕本身发生了故障,那除了更换新的液晶屏还要对设备相关的软件进行设计,最好的方式就是将IC的OSC频率调高,看看液晶屏的闪烁情况。如果lcd显示屏有单独的驱动,也可以通过对驱动芯片的设置进行调节,从而解决闪屏的问题。

二、信号干扰问题
1、连接液晶显示器的电缆线是否没有屏蔽线圈,如果没有防干扰的那个黑色凸起物,也会对屏幕有干扰。
2、检查附近是否有干扰(如大功率音响、电源变压器等设备)液晶显示器很容易受到强电磁场干扰的,有时候屏幕抖动是由液晶显示器附近的电磁场干扰引起的。
3、为了排除液晶显示器周围的干扰,可将设备搬到一张四周都空荡荡的地方,重启机器测试若屏幕抖动的现象消失,说明设备原来的地方有电磁场干扰,请将有可能干扰的设备移走
以后宝宝们遇到这类问题要记得小编的方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