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硬件上测得是高电平

楼主(2020-01-18):
但MCU为什么测得是低电平呢?

网友A:
可能IO口坏了,也可能IO口设置不对···

网友B:
之前给别人调试软件,是PIC的,OSC的2个脚本来是接晶体电路,我改为内部RC,把这2个脚作GPIO使用,
无论无何不受控制。

网友C:
首先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再看配置,最后再是否芯片坏了。

网友D:
不是程序问题,就是IO口硬件有问题。

网友E:
最好不要是芯片的引脚烧坏了

网友F:
当然io的电平如果闲置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G:
io的电平如果闲置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H:
换个脚玩

网友I:
这两天调试碰到这个问题,我这里是因为软件IO设置问题

网友J:
有可能是IO的问题,IO的电平信号是多大的。

网友K:
直接接到3.3V  看看io口的状态 如果这样都是低电平状态 那就是配置或者io口有问题了

网友L: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M:
是不是程序上IO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N:
怎么楼主的题目和内容是相反的啊

网友O:
不明白楼主想说啥

网友P:
仿真,改变硬件输入,看寄存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