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16位AD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0-01-18):
哪位用过F373,想知道16位AD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你关心什么?

楼主:
最关心精度和稳定性。

楼主:
ST公司不是模拟电路见长的,所以小有怀疑。

网友B:
精度当然还凑合了,可以当10BIT的用。

网友C:
就当你这是表扬了。

楼主:
网上查了下,对16位普遍是贬低,
个别人说做到了14位。

网友D:
12位没有差评,毕竟12位难度低。

网友E:
12位没有问题,要注意的是输入电阻比较小,最好加运放做缓冲

网友F:
我就在用303,不过都一样的,输入电阻小,要注意外部串联电阻不能太大,10k以下最好,adc最高值只能达到4092,这是3.3v下,其他电压没试过,输入电压范围最好在vcc-0.5及vss+0.5v内比较准确

网友G:
如果adc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外接独立adc,st单片机的adc外设不怎么准,我用好几种单片机不不够准

楼主:
我的硬件已经做完了。
等测出结果,一定公布出来。

网友H:
测完了公布一下精度结果呀

网友I:
反正比F1的10位强,没怎么接触F3,项目都是F1

楼主:
根据使用情况,凭经验判断,AD 精度应当是 11 ~ 12 位。

网友J:
严格测试过吗?

楼主:
没有严格测试过,所以没有公布,怕误导别人。

楼主:
芯片内置的前端调理电路,除了存在 offset 误差,还存在 gain 误差。
offset 误差是零点偏移问题,校准命令可以修正这个误差;
而 gain 误差是斜率问题,必须硬件提供一个已知的、准确的电压值让芯片测量,得到 AD 值,计算修正系数,然后对待测信号的测量值进行修正,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这一点在 AN4207 应用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K:
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楼主:
嗯,CPU 与 AD 结合,很省事。
看应用场合的要求高低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12位没有问题,要注意的是输入电阻比较小,最好加运放做缓冲

12位的问题很奇葩,只是你没遇到

网友M:
我也好像用16位的ADC。没有见到评论,一直也没下定决心

网友N:
不要多想,就是个假的
原来是个sigma delta型的,有可能是真的,看手册吧

网友O:
373 竟然是16bit的ADC?表示深深折服!

网友O:
如果再是多通道的,那就太好了!

网友P:
16位的挺好的 啊

网友Q:
还要看你用的好不好

网友R:
相当够用了

网友S:
效果很好  看楼主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