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宏定义

楼主(2020-01-18):
gp, GPIO, IO, pi, ip
我想通过自定义GPIO,来方便程序的移植
比如
#define My_GPIO GPIOC

然后程序中直接可以使用My_GPIO来实现对应的操作。
但是在端口初始化的过程中,还需要初始化相应的时钟,我同样想通过宏定义来实现,如下面格式
#define link(arg) RCC_APB2Periph_##arg

返回的结果为RCC_APB2Periph_GPIOC,以方便在时钟使能函数中使用
请教该怎么实现

网友A:
#define link(x) RCC_APB2Periph(x)

网友B:
建议去玩玩位带操作,这样就会明白很多了

网友C:
可以这样  #define MYIO(a) GPIO##a输入ABCDEFG就OK了

网友D:
通过#define My_GPIO GPIOC,来方便程序的移植,而不需要每次去程序中找移植后需要修改的地方
怎么做

网友E:
把需要的端口,引脚时钟都重新自己定义一下

网友F:
记住宏实现的是完整的替换而已

网友G:
放在头文件里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