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对fpga实现emif?

楼主(2020-01-18):
dsp对fpga实现emif?

网友A:
找一款简单的dsp芯片,比如ti的54系列,看看emif接口,fpga可以跟emif挂接,然后用emif的读写来操作fpga内部逻辑。

网友A:
不过,fpga的逻辑时序要符合dsp的emif接口时序。

网友B:
对,先把dsp看好。fpga是可重配置硬件逻辑电路,就如同水一样,你拿什么样的瓶子盛我,我就适应你什么样的瓶子。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时序问题

网友D:
这方面的没整过,先跟大家一块学习下的

网友E:
FPGA与dsp的EMIF通信

网友F:
看看emif接口,fpga可以跟emif挂接

网友G:
DSP通过EMIF接口与FPGA通信采集

楼主:
通常采用DSP的EMIF外部存储器借口与FPGA 片内的BRAM

网友H:
DSP与FPGA采用EMIF接口通信

网友I:
FPGA 与 TI DSP的EMIF接口程序

网友I:
FPGA通过DSP的EMIF接口,在DSP的EDMA控制下与DSP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J:
利用DSP的标准EMIF接口

网友K:
FPGA 通过 EMIF 接口将内部 RAM 中的数据传输给 DSP 进行处理

网友L:
SP与FPGA间简单通信(EMIF)

网友M:
然后用emif的读写来操作fpga内部逻辑

网友N:
实现DSP与FPGA之间实现交换数据

网友O:
数据传到FPGA,然后FPGA再传输给DSP

网友P:
将FPGA作为DSP的外部SRAM,只需设置EMIF控制的存储器为SRAM类型即可

网友Q:
通过将DSP 芯片连接多片FPGA,并利用FPGA 与各种外部芯片连接

楼主:
DSP与FPGA的相关原理和DSP的EMIF接口的结构和各端口的功能需要简单的了解。

楼主:
预料中的结果,多谢大家啦

网友R:
这个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设计了   TI EVM板上都有CPLD或FPGA

网友R:
同时也有很多接口译码的代码分享

网友S:
求DSP 6747与FPGA用EMIF 通信例程

网友T:
dsp的emif地址线怎么映射

网友U:
EMIF读写flash的时序是dsp产生的还是个人写的

网友V:
EMIF总线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网友W:
xilinx有EMIF的IP核提供

网友X:
如果硬件上已经实现,软件上应该和启动dsp的dma区别不大

网友Y:
怎么样把AD采集的数据通过DSP写入SDRAM

网友Z:
fpga的逻辑时序要符合dsp的emif接口时序

网友AA:
DSP的emif接口配置成8位能读取16位数据吗?

网友AB:
TMS320C54x芯片属于哪类DSP

网友Y:
DSP和FPGA相连都用EMIF接口?

网友S:
FPGA可以通过EMIF口读DSP中的数吗

网友T:
dsp2812有没有emif接口

网友W:
可以到官网去下载

网友U:
在dsp的emif寄存器里面的时间异步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V:
dsp5509怎么通过emif口采集am数据

网友AB:
dsp外接控制器端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A:
请教“FPGA+DSP构架”具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