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生成代码

楼主(2020-01-18):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 基本调用的hal库函数  我看的晕头转向  请问有没有明白人指点下怎么看啊

网友A:
都是一个流程啊,接口时钟等初始化,资源初始化

网友B:
具体的UART几?SPI哪个通道啥的,速度 模式等

网友C:
剩下的自己发挥了,中断可以直接重写中断入口函数,或者使用中断回调函数。

网友D:
收发接口啥的HAL的库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想要对应起来 需要对照手册一点点抠

网友E:
找原子的开发板例程看下啊;

楼主:
并不是出问题了  只是看起来太费劲

网友F:
看原子的教程啊

网友G:
耐心点看教程。

网友H:
原子核火哥的都行。

楼主:
好 那我瞅瞅 谢谢啊

网友I:
多动手做几个例程,多看看接触多了,自己就都明白了

网友J:
cubemx生成代码,我也不会,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K:
入门还是看教程方便,省得自己走弯路。

楼主:
是的 您说的很正确

网友L:
cubemx也是调用的hal库函数吗

楼主:
是的 但是我看不懂啊

网友M:
这个就要先了解一下HAL的结构了。

楼主:
大工程啊大工程 看着看着就眼睛发离了

网友N:
先看教程吧,跟标准库差不多

楼主:
我没用过标准库 也

楼主:
我按大家的说法挨个排查一下,谢谢哈

网友O:
cubemx生成的代码,可以选择调用HAL库或者LL库。
1.HAL库偏上层应用,使用方便,LL库更贴近底层,效率更高。
2.看代码不必急于求成,用哪个模块看哪个模块就行,循序渐进。
3.函数库如果不知道怎么调用,可以参考库中的范例,里面有很多的调用例子可以参考看。

网友P:
慢慢看就看懂了

网友Q:
不是谁说你就能看懂的 需要自己慢慢体悟

网友R:
STM32Cube和STM32CubeMX有什么区别

网友S:
打开STM32cubeMX软件,点击New Project

网友T:
刚开始使用STM32系列芯片,个人建议先使用标准库

网友U:
不建议学习使用STM32CubeMX工具

网友V:
TM32CubeMX新建工程+基本IO配置过程

网友V:
1.直观地进行STM32选择2.图形化配置3.C代码项目产生,涵盖STM32初始化部分。

网友W:
CubeMX可以生成Keil软件工程。

网友X:
STM32Cube 是一个全面的软件平台,包括了ST产品的每个系列。(如,STM32CubeF4 是针对STM32F4系列)

网友Y:
STM32CubeMX可以用的库有几种

网友Z:
使用STM32CubeMx,创建了一个简单的FreeRTOS代码

网友X:
平台包括了STM32Cube 硬件抽象层和一套的中间件组件

网友R:
stm32cubemx 怎么设置debug

网友W:
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2225736

网友S:
使用CubeMX有利有弊。 使用Cube的坏处是,它对操作封装的太好了,不利于你对底层操作的理解。

网友V:
兼容IAR, KEIL和GCC编译器4.支持Eclips 工具/原料 CubeMX软件

网友T:
操作寄存器,说这样可以更灵活,代码效率更高。

网友U:
HAL库相比标准外设库难理解一点

网友AA:
基本调用的hal库函数 不容易入门的。

网友Z:
stm8cubemx怎么产生代码

网友Y:
为什么stm32cubemx中没有集成emwin

网友AB(2020-04-28):
引用 楼主:
想要对应起来 需要对照手册一点点抠

可以把手册推荐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