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pcb板子哪些软件比较好

楼主(2020-01-18):
现在想学绘制PCB,实践一下,想学的更精一些,所以问一下,绘制PCB哪款软件好一些

网友A:
一直在用altium designer,学校教的,而且周围人都在用,自己又画了好多库,不想丢。

网友B:
例如allegro(对高速PCB板支持更强),还有PADS等等吧,好多,你自己随便选个都可以。

网友C:
网上人说ALLEGRO更难些,但自己没有过,没有实际体验。

网友D:
采用在线操作的方式,感觉还可以,但肯定与那些大型PCB软件有差距,但对于新手来说应该够了

网友E:
个人推荐使用Altium designer。

网友F:
Altium Designer,ord,等等。

网友G:
Altium Designer,功能比较强大,其实你精通一个软件就可以了,都可以做的。

网友H:
AD吧,一般都是用AD画板子

网友A:
我想用按键控制LED,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哪位大侠可以教下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