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连接HUB驱动

楼主(2020-01-18):
各位朋友,有人熟悉USB host 库这块吗?USB 主机模式下,去外接一个HUB,HUB上面再连接设备,请问你们有这样的开发经验吗?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没做过;
你还要连HUB,那速度跟的上吗?
这样资料更少了;

网友B:
单片机的速度本来就有限,你分这么多层。。

楼主:
我只是做个测试,发现STM32 OTG host模式是可以连接HUB并枚举上面的设备的。参考了USB2.0的协议

网友C:
楼主,是否能提供一下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D:
不太熟悉这块

网友E:
是HOST 还是DEVICE,还是OTG

网友F:
STM32F105 USB Host的程序

网友F:
usb host怎么做才能开始设备枚举

网友G:
USB主机对资源的需求跟从机是相差极大的

网友H:
如何将stm32f4 usb host 改为slave

网友I:
stm32没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J:
有STM32 USB host外接USB扫描枪的例程吗

网友K:
STM32F4的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L:
要实现USB HOST功能

网友M:
stm32通过USB与stm32通讯可以吗?

网友N:
STM32F103VCT6可以做USB HOST吗

网友L:
USB host 库没有用过。

网友K:
有用STM32F2或者F4的HS USB,HOST读U盘成功的吗

网友F:
stm32f103的USB模块为什么不能作为主机呢

网友J:
如何用STM32系列内核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

网友G:
没有做过,这个参考一下别人吧

网友I:
这个代码应该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H:
stm32 usb可以既当主机又当从机吗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M:
不使用串口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