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编程要怎么编

楼主(2020-01-18):
我想用按键控制LED,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哪位大侠可以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网友B: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C: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

网友B: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

网友D: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

楼主:
懂了懂了

网友E:
可以用按键中断做一个标记,主函数中以查询的方式进行,如果在查询的过程中限定时间内执行了两次中断,那就作为双击,不然就是单击

网友F:
用状态机

int8 key_init()
{
      static uint8 key_m=0,time1=0;

          uint8 key_val=0;

          key_shuju=0;

          switch(key_m)
             {
                        case 0 : if(KeyIn1==0){key_m=1;LED4=0;}break; //如果有按键按下  转到CASE1消斗

                                case 1 : if(KeyIn1==0){time1=0;key_m=2;LED4=1;}//如果按键还处于按下状态   消斗完成转到CASE2
                                         else {key_val=0;key_m=0;}break;       //如果按键已经弹起  返回无键按下

                                case 2 : if(KeyIn1==1){key_val=1;key_m=0;}      //按键弹起  返回一次单击
                                          else time1++; if(time1>=40){key_val=3;key_m=3;}break;  //按键还处于按下状态 超过 3秒  返回长按键        转到CASE3

                                case 3 :if(KeyIn1==1){key_m=0;}        break;       //等待按键弹起

                 }
                 return key_val;

}

uint8 rend_key()
{
   static uint8 key_m=0,time2=0,time3=0;

   uint16 key_val=0,temp=0;

   temp=key_init();

    switch(key_m)
            {
                   case 0 :if(temp==1){time2=0;key_m=1;}     //如果有一次单击事件  转到CASE1  判断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单击
                           else {key_val=temp;}break;             //没有单击事件  返回key_val值

                        case 1: if(temp==1){key_m=2;time3=0;}    //再一次单击事件   转到CASE3   判断是否会发生第三次单击
                                else  time2++; if(time2>=8){key_val=1;key_m=0;}break; //如果再500m秒内没有再次发单击事件  返回 单击

                        case 2: if(temp==1){key_val=4;key_m=0;}           //有第三次单击事件  返回key_val=4  表示连续按了三次按键
                                else  time3++; if(time3>=8){key_val=2;key_m=0;}break; //如果在500m秒内没有再次发单击事件  返回 双击
                }
                return key_val;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第一次按下后开始计时,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没有再次按下算一次,否则算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