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之间怎么进行通讯

楼主(2020-01-18):
我有两个BC-04蓝牙模块,看了一下手册,把蓝牙模块接到单片机上,用串口调试软件
测试,发送命令可以收到应答。但是我有一点想不通,两个蓝牙模块怎么进行通讯呢?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蓝牙模块怎么区分命令和数据

网友B:
只是一个蓝牙和一个单片机相连的话 不是有什么at指令进行命令控制嘛

网友C:
如果两个蓝牙 两个单片机 蓝牙会自动连接 这个时候单片机可以互传数据  但无法对蓝牙进行at指令设置。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两个单片机A和B,A接蓝牙模块的主机,B接蓝牙模块的从机。
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现蓝牙模块已经连上了。
我想问,两个单片机如何通过蓝牙模块实现通讯?谢谢!

网友D:
能说说你得程序思路吗

楼主:
我程序是这样写的,从机初始化后,延时大概10秒,然后串口发送数据。
主机初始化后,延时大概10秒,进入主循环,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主程序用1602显示。
延时10秒是确保两个蓝牙模块连接上。
发送的数据从0累加到255,再归零继续累加。
可是液晶上显示值一直是0.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这种是蓝牙串口模块,分主、从的。也有主从一体的。
从模块如果需要设置波特率,需要在连接之前进行。默认是9600,8N1。
既然已经建立了连接,就可以直接用UART通信了啊。。

楼主:
可是为什么连不上呢?
我连接前设置AT+DEFAULT,设置为缺省值。

网友F:
配置成主模式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G:
AT+DEFAULT是恢复出厂的意思

网友H:
你最好查一下蓝牙启动连接的AT指令是什么: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727/6130230101001210.shtm

网友I:
什么现象

网友J:
现在发现没进串口中断,蓝牙摸块没收到数据。

楼主:
配对码是干什么的?

网友K:
你和手机联上没有,测试过没有

网友A:
嗯,
建议你先和手机蓝牙通信把蓝牙搞明白再用两块蓝牙进行数据通信

楼主:
我手机没有蓝牙

网友B:
用主从一体的蓝牙模块就可以了,比如我的

网友L(2020-02-26):
两个蓝牙通信,肯定是一个主机,一个从机。主机那端就理解成手机的功能就好了。